cp1h主从站 程序是两台都要传?io右怎么分的呀?

楼主(2016-11-14):
现在就是线连好 主从设置好的 io不知道怎么分的。请问各位老师哪位了解这个的?

楼主:
两台cp1h 请问哪本书上写了 这个?麻烦告知一下 谢谢

网友A:
回在贴里了 您看这样对哇?

楼主:
哥 ,我比较愚钝 请问 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?比如我这控制7个轴 平常cp1h程序里 就是 0 1 2 3 这四个轴号, 按书上面来 是接着 4 5 6 ? 程序是传一台plc还是传两台呢? 就比方plc主 的100.00原点和 plc从100.00 程序里怎么体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