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超出是否影响

楼主(2016-11-14):
元件编写右母线超出,对程序没有影响吧
感谢英雄前来观帖

网友A:
没有变红线就没事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B:
沒有關係!

网友C:
没有问题,可以对页面进行编辑,让它自动换行

QQ:1121930977

网友D:
没关系,但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程序就使用SET,SET程序后患无穷。

网友E:
没事,只要没出现红线就没问题
欧姆龙正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