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X Component V4装不上

楼主(2016-11-14):
Hello 大侠们,向你们求助,我的电脑MX component装不上,点setup.exe一点反应也没有,我曾试着把三菱相关的软件卸载都没有用,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?谢谢!

网友A:
正常是不会没有任何反应的,至少有不能安装的提示信息的,
换个电脑或者操作系统看看什么情况。

楼主:
我以完美解决,方案如下:如果你是windows 7 64-bit的PC,请到日本官网下载4.12版本的MX,当前国内官网版本4.08只支持32-bit

网友B:
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形,解决的办法是不要装GWORKS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