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14):
1.我想设置1s定时输入正确的是?

2.我想通过d0 设置定时长度输入正确的是?

刚接触欧姆龙,不太理解有些。

麻烦网友帮忙鉴别。
如果能给个详解就更加感谢了!
感谢英雄前来观帖

网友A:
以图片从上往下解释:
图1:设定了定时时间为1S的定时器0
图2:设定了定时时间为IO通道10*100MS的定时器0。
图3:设定了定时时间为D0指向的数据寄存器编号的数据寄存器*100MS的定时器21。
图4:设定了定时时间为D0*100MS的定时器21。

请楼主耐心去看欧姆龙编程手册,欧姆龙虽然不是很难,但是还没有简单到不需要阅读手册就能精通的地步。

去好好看看手册上一些基础的表达方式,例如,不带前缀的数字在欧姆龙中表示IO通道等等。

Good Luck~
  • 下载积分:+5(阿云儿) 热心助人! 今天非常感谢 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以图片从上往下解释:
    图1:设定了定时时间为1S的定时器0
    图2:设定了定时时间为IO通道10*100MS的定时器0。
    图3:设定了定时时间为D0指向的数据寄存器编号的数据寄存器*100MS的定时器21。
    图4:设定了定时时间为D0*100MS的定时器21。

    今天太感谢你了!我遇到的问题都是你给我解答了。

    手册也有在看,不过有些不能很好的领悟,需要实例这样更加直观,影响你的回答与我的疑问能在这儿给初学习的更多帮助。

    发自内心再次感谢!
   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