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B软件

楼主(2016-11-14):
各位大侠求AB软件
Studio5000 28.00.02版

网友A:
AB的软件太多了,
HMI?
PLC?
RSLOGIX500系列?
RSLOGIX5000系列?
版本?‘
AB的软件高版本可以打开低版本文件,但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文件的。
而且,PLC固件版本必须对应,否则不能在线联机的。
建议说明需要的软件类型版本等。。。否则范围太大了。

网友B:
版主说的是

网友C(2017-09-10):
AB——RSLOGIX5000系列和触摸屏软件,哪位仁兄可以提供一下,非常谢谢!手机号1373525908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