掉电保持D

楼主(2016-11-14):
看了半天还是没有明白究竟D区 如D5 里面的数据如何掉电保持!!!
文字理解太差,还得求教大家。
感谢英雄前来观帖

楼主:
还是说D0-D1499都是掉电保持型??
感谢英雄前来观帖

网友A:
欧姆龙PLC寄存器里的数据都能掉电保持的。
真诚感谢!
下载积分:+2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下载积分:+1(阿云儿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如果PLC没有电池的情况下,普通的数据区域会变成乱码,在这种情况下,可以用指令将你图中范围内的D区数据保存到RAM中,然后在上电的时候,将RAM保存的数据恢复到范围内的D区,使该区域的数据不会变成乱码,基本上是CP1E-E系列的PLC才需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