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14):
触摸屏可以通信控制变频,那么也能控制伺服???????

网友A:
必须可以控制撒
hmi只是显示和按钮的作用,他与plc通讯,主要都是plc控制

网友B:
完全可以的哦

网友C:
可以哦
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!

网友D:
了解一下CNC,就知道可以控制变频器,步进及伺服

网友E:
5楼,那是两个概念

网友E:
电视机和计算机,呵呵。

网友F:
搭配PLC可以通过发脉冲+方向的命令格式控制伺服驱动  驱动的命令格式改成脉冲+方向就可以了

网友G:
触摸屏控制变频器是走的网络或者串口协议,现在很多伺服也是可以通过自家的协议控制,而不必须接受电子脉冲。
QQ:569456723

网友H:
两者都支持通讯功能基本上可以。

网友I:
触摸屏一般都有RS-485,支持modbus,找也支持485(Modbus)的伺服就可以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