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15):
假如PLC左边已经连接了功能模块,那这个FX3U-422-BD模块还能不能安装,我的意思是安装了FX3U-422-BD后,会不会影响左边原先已有的模块的安装使用?谢谢

网友A:
左扩展模块需要安装FX2N-CNV-BD/FX3U-CNV-BD转换模块,而FX3U只能安装一个BD模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左扩展模块需要安装FX2N-CNV-BD/FX3U-CNV-BD转换模块,而FX3U只能安装一个BD模块

必须要加转换模块才连接吗

网友B:
FX3U-422-BD是通讯模块,和其他安装的功能模块没有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X3U-422-BD是通讯模块,和其他安装的功能模块没有影响。

谢谢,只有一个422通信口,PLC连接了触摸屏后调试和监控程序非常不方便,

网友C:
再加一个FX3U-232ADP-MB,非常好用

网友D:
FX3U最大扩展两通讯模块,装了一块FX3U-232/422/485-BD,只能再扩展带ADP的型号在左边,此时不再需要FX3U-CNV-BD,如果没装FX3U-232/422/485-BD,就需要装FX3U-CNV-BD转换模块(FX3U-CNV-BD进行电气接口转换),左边再安装带ADP的型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