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b2伺服求助

楼主(2016-11-15):
程序如图d512调到100后.d514调到30000以下转速有变化.30000以上转速不变.把d512调大转速会变快.但碰到x27电眼电机停不下来.有什么办法把速度提高一下。总觉得电机在500转定位准确。电机每个动作大概走两圈。

网友A:
程序问题,你这个是单字的,把它改成双字就好可以了

楼主:
改成32位吗ddvit?

网友A:
是的,改成ddvit

楼主:
改了也是一样.转速调高了定位不准.在500转以上定位不准

楼主:
想问一下d512与D514的关系.D512改为300后加大D514转速可提高但定位不准电机停不下来

网友B:
加减设定大一点,
其它参数有没有设定:
1、最高速度
2、加减速度时间

楼主:
问题终于解决了.用x0做中断.不用M8460就好了.谢谢大家的帮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