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15):
自己写了一个FB块,在两个地方分别调用,第二次调用会把第一次调用的值覆盖掉,这是什么情况?比如第一次调用给引脚1赋值10,第二次调用给引脚1赋值20.监控FB块时发现引脚1对应的标签一直都是20。触点也是同样的情况。高手解释下怎么写FB才能多次调用,各不冲突。谢谢

网友A:
看輸出是否一樣?

PLC程式運行----由左而右,由上而下,一次輸出。

看上述程式是否了解?

网友B:
引用楼主billionair于2016-11-15 08:36发表的 三菱FB功能块多次调用会覆盖问题? :
自己写了一个FB块,在两个地方分别调用,第二次调用会把第一次调用的值覆盖掉,这是什么情况?比如第一次调用给引脚1赋值10,第二次调用给引脚1赋值20.监控FB块时发现引脚1对应的标签一直都是20。触点也是同样的情况。高手解释下怎么写FB才能多次调用,各不冲突。谢谢

需要多次调用的变量应定义为IN_OUT变量。
相互学习、共同进步

网友C:
感觉你的是全局变量,应该用局部变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