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15):
中文手册 或者 实际程序都可以。程序是带有注释的那种!!

感谢!!!

楼主:
电子邮箱  iamwangheng@foxmail.com

网友A:
与RS & RS2指令使用方式差不多,不过集成了,ADPRW H1 H3 H64 K8 D0,读取MODBUS 1号站modbus地址为H64(即100)地址的连续8个地址,写入以D0为首地址的寄存器中,大概就是这样,如果要作为从站,只需要配置MODBUS地址即可!

网友B:
主站从站,如果到时候和别人的机器进行通讯,这个主从站怎么定义?
引用 网友A:
与RS & RS2指令使用方式差不多,不过集成了,ADPRW H1 H3 H64 K8 D0,读取MODBUS 1号站modbus地址为H64(即100)地址的连续8个地址,写入以D0为首地址的寄存器中,大概就是这样,如果要作为从站,只需要配置MODBUS地址即可!

网友C(2017-08-16):
手册上面介绍很详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