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取与写入

楼主(2016-11-15):
各位高手,请教FROM K1 K30 D0 K1 各表示什么, 哪个是表示站号 或通道号,手册上BFM 又表示什么
本人刚学模拟量的 不懂

网友A:
把1站30#BFM的值读到寄存器D0

网友B:
把PLC靠右的第一个模块单元的30#BFM的值读到寄存器D0,只读1笔

楼主:
30#BFM 是指什么呢?是通道号里的量输入吗

网友C:
缓冲存储器

网友D:
好好看下说明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