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有啥plc只要把程序插入内存卡就可以,这样不需要带电脑去现场调试了!

楼主(2016-11-15):
哪些牌子的支持
下载积分:+1(qwe2262)

网友A:
西门子啊。

网友B:
smart 200 1200 1500

网友C:
基本都有,专门的程序卡

网友D:
水贴,
把程序存入内存卡和带电脑去现场调试风牛马不相及.
内存卡用于下载程序,和存储一下运行数据.带电脑最主要是看到实时状态.
下载积分:+2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下载积分:+1(再见理想) 热心助人!

网友E:
现在有plc支持不接电,直接通过电脑USB下载程序;
程序下载完直接到现场安装;
还有可以通过触摸屏下plc程序

网友F:
FX 5U可以

网友G:
你确定你的程序不用修改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H:
一般中型机以上都有用存储卡的型号,具体看不同品牌的系列型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