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通过三菱plc显示重量

楼主(2016-11-15):
触摸屏上已经显示物体重量的数值了,当从压力传感器上移开物体时,触摸屏上重量的数值又回零了。求高手指点怎样做才能保持住重量的数值不变(我用的是FX2N)?

楼主:
高手咧
keven1

网友A:
一个通过plc控制取值时机,如:沿触发保存。
另外通过hmi也可以实现。

楼主:
怎样做沿触发保存?具体点,我是新手

网友B:
做个比较保持

楼主:
会比较,不会保持

楼主:
哪位高手给一个简单的梯形图

网友C:
坐等高手出现

楼主:
答复:3.楼4楼,比较和触发都保持不了数值(用断电保持数据寄存器D200-D511)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