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15):
各位高工:
       电眼触发后判断液位传感器有无信号,有信号为次品,无信号为合格品,那如何计算连续出现30瓶次品呢?连续出现次品我需要报警停机的

网友A:
计数达到30次比较报警输出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计数呗

我需要连续30瓶报警,重要的是连续,如何计数

网友B:
测到良品清零计数器如何

网友C:
30个位的数组,然后移位?
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

网友D:
明天我帮你写个程序

网友E:
这个程序我到可以帮你搞定  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测到良品清零计数器如何

我也是这么想的,但良品的那个信号如何写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明天我帮你写个程序

程序写好了吗?

网友F:
这样呀,可能有点漏洞,3s是等待好坏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zhe yang
我这边是1分钟700瓶产品,我你这样不是连续计算次品的,比如连续10瓶次品,第11瓶是良品,就要复位重新累计的。重要的是连续

网友G:
这个方法你可以试试!
再加一个传感器,原理: 当测到第一个次品时启动开始对产品计数(良品和不良品都计数),时时判断此传感器计数值与不良品数值是否相等,只要不等立即对两个传感器的计数值进行清零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