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15):
大家讨论一下,交流减速电机频繁启停对220V电网的干扰怎么减小或消除?我现在做一个小项目,具体是一个交流减速电机带动分割器,切换工位。电机的功率不大,只有几十瓦。基本2秒钟电机就会启动停止一次,电机启动停止时用示波器可以测量到220V有很大的尖峰。对旁边的设备也产生了干扰。请问这种干扰还有其他方法怎么消除吗?现在已经加了EMI滤波器,接地也很可靠,干扰依然在。如下图的电机。

网友A:
按说这就是交流异步电动机,不过带减速箱而已。不应该产生那么大干扰。加了滤波器不管用,可以串联个变频器用的电抗器试试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电气工程师)

网友B:
    追加1 个隔离变压器试试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电气工程师)
  • 为了我们能够继续有饭吃,一起努力的去探讨

网友C:
    加个隔离变压器,,,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电气工程师)
  •

网友D:
    加装离合器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电气工程师)

网友E:
    电机的控制器分火线,零线的吗?如果是的话,看下是不是接错了。。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电气工程师)
  • 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F:
    加一个隔离变压器,三相380V/三相220V或二相380V/二相220V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电气工程师)
  • 雨雨田-细节决定成败
    QQ:1121930977

网友G:
    用磁环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电气工程师)

网友H:
    突波吸收器  共模干扰抑制器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电气工程师)

楼主:
    线没有接错的,谢谢大家热心网友们的点子。

网友I:
    既然是控制分度盘的,就可以选择带刹车离合的这种电机,这样电机是一直转的,刹车离合的还能提高速度。

网友J:
用固态继电器试一下。
这个干扰主要是由于触点接通和断开时引起的,用这种电机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强的干扰。
干扰了其它什么设备?

网友K:
增加电容电阻吸收回路

楼主:
增加电容电阻吸收回路 解决了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增加电容电阻吸收回路 解决了
楼主是怎么增加电容电阻吸收回路的? 具体说一下噻

楼主:
电阻是100欧姆 0.5W的 电容是选的高压电容1600V耐压 0.1uf的

网友M:
交流减速电机不太适合频繁启停,建议换成可逆电机,或者像东方的一些交流电机他有频繁启停的规格。

网友N(2016-12-15):
滤波器
前些天一台设备(以前做的螺丝机),对方的安全人员说设备外壳电压与地之间电压突波超标(12v左右),之后查了好多资料,在6个驱动器供电主路上加了一个“伺服专用滤波器”之后问题解决了,现在突波电压1v左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