功能块问题

楼主(2016-11-15):
欧姆龙中功能块是怎么使用的,大神指点指点啊,有资料给小弟参考参考嘛!有视屏教学就最好了,学渣在此谢谢了

网友A:
《操作手册》

网友B:
与西门子的类似,先建功能块在里面创建变量,使用变量编辑梯形图,然后在主程序内调用功能块,在输入输出上赋予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