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03UDVCPU 无法通讯err红灯

楼主(2016-11-16):
用笔记本USB线和Q03
UDV
CPU总是无法通讯,USB驱动已经安装了,
选择了USB,就是没法通讯,错误ES:01801006,
电池安装了,开机后err红灯ㄧ直闪烁无法rest消除,
用笔记本USB线和Q03
UDE
CPU能通讯!!
,不知那位大侠知道能给予指点,谢谢!

网友A:
1,电池没装
2,CPU硬件故障

楼主:
电池安装了,
这块cpu是新的。

网友A:
参数没写入也会亮红灯。
但是,如果CPU不能通讯,也不能正常RUN,很有可能是硬件故障。
你已经试过可以和其他型号通讯。说明线和驱动是对的。
如果是写入时遇到的错误,那检查一下型号有没选对。Q系列写入的时候,要型号正确才能写入。

楼主:
型号选择QCPU(Qmode)是对的,应该就是硬件故障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