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1200延时剔除程序要怎么写

楼主(2016-11-16):
比如按下按钮,延时100ms,输出,主要是在延时的时间内又发生了按下按钮的事件,如果用普通的一个计时器就没法用了。
要求,在0ms,20ms,30ms时分别按下按钮,在100ms,120ms,130ms时分别输出。

网友A:
时间-比较应该可以吧,定时=20ms时触发某1,定时=30ms时触发某2.

楼主:
我觉得要用变量来记录,因为这个按下的事件在这个延时100ms内发生的次数不定,就是没有头绪来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