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圳产的变频器输出功率不同的问题

楼主(2016-11-16):
比如15KW的变频器,输出电流有32A和38A,线缆32A是15KW,38A是18.5KW,难道一个变频器里面有两个功率模块?不太可能啊。

网友A:
针对的负载不同。风机水泵类负载和恒转矩负载的区别!

楼主:
那就是功率模块其实还是18.5KW的,只不过32A时降容使用了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就是功率模块其实还是18.5KW的,只不过32A时降容使用了?
就怕是扩容使用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就是功率模块其实还是18.5KW的,只不过32A时降容使用了?
见过扩容的,难道那些厂家以为平方转矩负载下电流比相同功率的恒转矩负载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