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科触摸屏编辑软件使用问题请教

楼主(2016-11-16):
我从步科触摸屏下载了一个程序,然后反编译成功,没有做任何修改,就全部编译准备离线模拟看看,但是在编译过程中出现以下错误,请教各位大师,我用的是win10系统,软件用的官网最新版,从触摸屏上下载的程序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请问这是怎么,我怎么才能解除这个报警

网友A:
这个问题可能是版本的问题,步科就这样不同版本软件做的都存在差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