输出晶体管能换吗

楼主(2016-11-16):
一台老设备上的CQM1H-CPU51,外接输出模块的一个输出晶体管坏了,PLC加密了,自己能换掉输出的晶体管吗?

网友A:
建议换输出模块

网友B:
我觉得只要型号对,更换应该没问题吧。

网友C:
把输出模块更换点,不影响程序

网友D:
可以更换,但要看你焊接水平

网友E:
这是最常见的维修手段。

网友F:
可以更换,只是动手能力及技巧问题!

网友G:
很好换,换吧,不影响程序。

网友H:
干这种活要胆大心细!没事的,都这样做的!与程序无关!

网友I:
最多换个模块,和程序没关系。

网友J:
晶体管比继电器好换多了。

网友K:
可以更换

网友L:
可以更换的,我曾经修好过西门子S7 200的PLC不影响程序的使用,放心换了

网友M:
应该可以更换,在检查输出有没有短路或过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