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温控程序

楼主(2016-11-16):
本人想做个项目,类似于温控类型,哪位高手有 温控程序,最好有PLC的配置表及原理图

网友A:
说的比较笼统。具体要求?

网友B:
直接用溫控表控制

网友C:
你好不知项目可不可以用算法温控器,晶体管输出的

网友D:
直接外包咯
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
www.eacc.icoc.vc
联系人:邓经理

网友E:
具体点啊

网友F:
如果就是一个温控的话不是为了多收点银子的话可以选择仪表的,省事看看接线图按照说明做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