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16):
如图片所示,这个程序改如何写呢?

网友A:
这么简单基本的都不会,楼主还是多多学习吧!

楼主:
刚接触PLC不到一周,自己试着写了一下但是有问题,所以请教下各位,还请各位多多指教啊

网友B:
用PLC一试就知道了
实践是最好的老师

楼主:
用PLC试过了,上电P0的地方就运行了,运行3次Y1无法断开。

网友C:
明显的吗
计数三次只是不能调用子程序了,但子程序还是会保持上一次的状态,你可以在主程序中计数到后给一个输出全部复位的指令就行了
  • 下载积分:+1(艺朔人生) 真诚感谢!

网友D:
    用置位复位写吧,你这样双线圈了

网友E:
    这样双线圈了

网友F:
    请参考,交流学习,共同进步。
  • 下载积分:+2(艺朔人生) 热心助人!我下载下来试 ..
  •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    请参考,交流学习,共同进步。

楼主:
    首先谢谢8楼的师傅,还亲自写出来。谢谢!
    程序我下载试了下,还是没满足我的要求,默认在左限位,接通X0无输出,默认接通X1的话,接通X0.有输出,但是X1断开,就停止了。。。
    附件是我自己写的程序,有需要的可以看下,共同学习。
    PS:我是新手,刚接触PLC才一周多的时间,写的程序可能高手门觉得麻烦了,还请多包涵,若各位给改写的更简单,不胜感激!
    附件: 最终循环程序.rar (153 K) 下载次数:13

网友F:
    原来限位开关是常开点,我写的程序限位开关是常闭点,常闭点对安全方面要好一些,向右行行走(X1方向)是Y0,向左行走(X2)是Y1。程序一般要上电初始化,使输出点禁止,这样安全。编写PLC程序首先做到不让干什么,再考虑要干什么,实现生产工艺要求。安全第一!交流学习。
   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

楼主:
常闭的话是不是要换NPN常闭接近开关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