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CP1H直接输入中断触发后plc报错亮红灯

楼主(2016-11-16):
那位大神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小弟在试着编一段中断程序,先用直接输入中断模式,设置的INT0,MSKS指令也没错,就是用0.00触发的时候plc总是报错亮红灯,一直找不到原因

楼主:
在线急等各位大神求救

楼主:
错误日志里代码是80F0,信息说是程序错误,关键是我这程序就两三行我都试了没问题,MSKS指令我还是按照书上原班不动抄的,唉,快被搞死了找不到原因

楼主:
我试了,从0到7每个中断都不能用,只要一触发,就报错亮红灯

网友A:
你在程序里面写了 “中断服务子程序”了吗?
下载积分:+2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谢谢各位了,问题已找到,是自己太笨,手册上写的很清楚,是int140,我添加了一个int0,所以才一直报错,还是自己不够懂啊
下载积分:+2(guochunyi) 感谢分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