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欧姆龙plc脉冲的个人问题。

楼主(2016-11-16):
利用脉冲接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,电机不转,手动用用一个5V的正极模拟脉冲就能转。脉冲有输出,但是把频率放低之后测得高低电平的压差只有0.5,COM端接了5v+,这样没法时不进电机转动啊,是不是因为电压差太小了,对于步进电机驱动器来说,跟没脉冲一啊,这样怎么解决,请问你们的脉冲高低电平的压差是多大,求赐教!多谢。

楼主:
我换了一个继电器类型的,然后自己写了一个低速脉冲信号,只控制转动,不控制方向,就能实现转动。请问晶体管型的到底该怎么用。

网友A:
把程序截图上来。

网友B:
24VDC,必须区分PNP/NPN

网友C:
多思考多動腦,這些東西自然不在話下。

楼主:
已经整明白了 多谢各位

网友D: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输出com接地了,出来的脉冲压差只有400mv,刚开始学习,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 急求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