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16):
一台引风机250kw变频器最开始故障是欠压,现场人说在频率上升到30赫兹后报欠压,检查整流模块有个性能不好的,换后现在开机频率上升到42左右就报欠压有时也报警f020.,,频率低于30赫兹可以开机,检查变频器也没找到问题,开机检测母线电压正常,外面380v电源也没问题,请修过这问题的高手帮帮忙  谢谢 ,,,,,,

网友A:
开机,运转电机,用指针万用表(不用数显)测总线电压,然后把变频器总线电压的参数调出来,对比看是否一致。
变频器一直加速,看总线电压降低情况,直到跳闸,记录万用表最后电压,最好用手机录下来方便毁看。
如果万用表显示总线电压正常,就查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。
如果万用表显示电压确实降低了,电源电压能确定没问题?那么就要怀疑电容是否容量不够了,也要怀疑充电电路是否有问题。
监测电压在不开机的时候母线电压有550V左右。开机后电压在下降,到530V,左右就报警了,外面交流电也有下降但不是多大,这样变频器主板坏了换主板功率不一样该调那些参数啊,求告解,,,谢谢
  • 下载积分:+5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    检测电路问题

网友C:
    把面板,IO端子板插拔一下试试。

网友A:
    先做3楼的方法。如果是2楼说的问题就要动络铁了。
    变频器显示的总线电压多少?
    换主板我也不懂是否需要改参数,如何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