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17):
昨晚接触了一台机器,是塑胶机,具体动作流程就不说了。是三菱fx2n-60mr,现象就是好好的什么都没动,突然自动卡在某一过程不动了,输出一直保持。重启关电都是如此。经检查没有日程自动停机,也没有计数器或计时器停机之类的机关。清除日期也没用,研究程序很久也没什么头绪,我就想既然以前都可以运行应该不是程序问题。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清除plc重写程序,但没有写入软元件存储器,结果就好了。看来问题就是出在软元件存储器上数据上,到此也就维修成功了,刚开始还担心不写软元件存储器会不能正常运行,看来担心是多余的。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厂家是怎么做到这样的,一般都是日期停机或者是计数器停机,我也见过几次,但这个实在没见过。怎么用软元件存储器数据做到停机的,郁闷之余大家讨论一下,互相交流吧。这是什么思路?

网友A:
呵呵,软元件停机一般隐藏比较深

网友B:
应该是没找准吧

网友C:
这可能是寄存器数据有溢出

网友D:
楼主你就把程序发上来啊,要停机有千百种,不止计数和时间,我们没必要这么做

网友E:
有没有触摸屏,有没有可能是触摸屏宏指令里面做了手脚????

楼主:
程序发上来没意义,因为很长,三千八百多步。又是比较专业的程序,而且厂家不按常理设计,比如明明是计时,但偏偏用一个数值为一的计时器产生脉冲而用计数器来计时,这不是坑爹吗?连我都不愿深入研究。各位也不会有兴趣研究的。当然如果哪位真有雅兴我可以发上来。我只是和大家一起交流交流方法。应该和触摸屏无关,因为我从头到尾没动过触摸屏。

网友F:
当电池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度,保持型数据存储器内的数值会变不稳定,说明书上有这样说,会不会是这个原因。
zsh340

网友G:
程序传上来,一看怎么研究、、、、

楼主:
既然大家这么有兴致我就上传程序。记得改后缀名为gxw,是中空吹瓶机,动作卡在吹气上,就是一直吹气不转换到下个动作。就是y7点。如果有什么发现请告之我。不胜感谢!
描述:中空吹瓶机
附件: 杨改1114.rar (950 K) 下载次数:223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程序发上来没意义,因为很长,三千八百多步。又是比较专业的程序,而且厂家不按常理设计,比如明明是计时,但偏偏用一个数值为一的计时器产生脉冲而用计数器来计时,这不是坑爹吗?连我都不愿深入研究。各位也不会有兴趣研究的。当然如果哪位真有雅兴我可以发上来。我只是和大家一起交流交流方法。应该和触摸屏无关,因为我从头到尾没动过触摸屏。

我就常常用这种方式,在FB中使用。

这种方式第一可以节省大量的定时器资源,第二精炼程序。

楼主:
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忘了说,为什么这程序一开始就是第五步了,重新编译也是如此,那1234步哪去了,怎么会这样?不明白。

楼主:
这样也能精炼?本来只需要计时器加寄存器,反而又外加一个计数器,只有更加繁琐,何来精炼一说?

楼主:
怎么就沉了,我的提问怎么没人回答,开始那四步哪去啦!

网友I:
不知道,没时间看程序
小侯

网友J:
這是用在fx2n的程序
gx work2沒辦法看指令表
改成指令表來看,你開頭那邊有4個nop也就是空步
然後你說用k1數值的計時器再加上計數器
計數器是有設定停電記憶
應該要做累積計時器的計算
只要條件有成立就計時,累積計時到達後觸動接點
這有可能是用在電力不穩定或是輸出會有切換但是要累積動作時間
y7因為不知道當時各接點狀態所以無法得知當時是如何停機
下载积分:+5(yangjiejie) 热心助人!

网友K:
把触屏发看看

网友L:
程序文件解压不了,报错文件损坏!

网友M:
我就是用计数器来做定时的,这个有好多用处的,有时候定时器不好用,计数器用来计时功能最好

QQ:84818626

网友N:
這個問題我遇到過好幾次,費了好大的勁才處理好。我也重新下載過程序,但沒過多久又變成了這樣,後來把程序從頭到尾看懂了以後,終於找出了原因。

楼主:
触屏程序有密码我破解不了,是威纶通屏。那位说解压不了的朋友请看清楚,我说过是改后缀名就可以了。

网友O:
隐藏了 还会出问题的

楼主:
确实如此,不过那是二三年后的事情了!

楼主:
如果没有很大作用,我也根本没兴趣去仔细钻研人家的程序,太费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