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17):
我有一个项目,16个伺服 三菱J4的其中750W的5个,400W的3个,100W的8个, 振动盘10个其中4个大的,2个中的,4个小的,伺服和振动盘分两路供电都是单相220V供电,请教大家伺服断路器用多大合适?振动盘的用多大合适?还有总断路器要用多大?
我自已算了一下,伺服的160A,振动盘的没标电流不知道,估算100A,总断250A,不知道对不对,心里没底,求助高手指教!多谢了

网友A:
63A的足够了

楼主:
谢谢回复!我搞错重新算了!!

网友B:
肯定算错了! 160A容量80KW了

网友C:
能做这样的项目居然选不出电源总开关,真可笑。

电话/微信 : 18929142571  李生

楼主:
回5楼,有时脑子短路了,没办法,让你见笑了

网友D:
就你这样就不适合干这行

楼主:
其实我是在学的,这是我师傅的项目,我当助手,看到伺服说明书上写的和实际选型区别很大,所以发问

楼主:
一台750W伺服要用15A的断路器吗?很纠结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一台750W伺服要用15A的断路器吗?很纠结

怎麼算的?

應該有手冊吧?仔細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
怎麼算的?

應該有手冊吧?仔細看看。

手册上就是要求这么大,你看楼上的我发的图

楼主:
这是使用三相时的额定电流

楼主:
这是三相时的额定电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自己再重新算一下吧,伺服怎么可能用160A的,伺服总功率不过5.75KW,算下工作电流来不超过30A,振动盘没有参数怎么算,先查一查参数吧

兄弟,伺服工作电流不是你那样算的,你以为是750W/220V吗?这是错的,伺服总功率=扭矩*转速

网友G:
楼主,你手册上只是说单回路建议的断路器是15A,不是说额定电流15A,额定电流在4/5安培,再加上考虑过载能力等,放大额定电流的2-3倍选断路器,总电源断路器可以结合额定总电流,加上同时性的过载空间就可以了,设备这么多,总额定电流放大20%肯定没问题的

网友H:
都是专家呀。看手册要加伺服智能变压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都是专家呀。看手册要加伺服智能变压器

手册上每台伺服要配电源滤波器,接触器,断路器,浪涌保护器,绝缘变压器是可选的。。。,看我师傅到底怎么处理选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