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BB变频器接线、参数设定

楼主(2016-11-17):
各位大师:
晚上好、我用的ABBACS510变频器制作恒压供水系统,使用远程压力表控制压力、一拖一控制。现在变频器不能启动工作,烦请各位指导应该怎么接线、怎么调整参数。谢谢!

网友A:
你外部是什么控制变频器启动的,是plc。多段数,还是模拟量,想怎么控制才能知道设置那些参数

网友B:
切换到本地模式,通过面板手动启动,然后设置需要的频率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