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莞
松下PLC和威纶通的两个问题求助

楼主(2016-11-17):
设备上使用的是松下FP-X C60R 的PLC ,触摸屏使用的是威纶通TK6979IP,下面两个问题如何实现,请求师父们指导。谢谢!
(1)按设备上的复位按钮(X2),触摸屏自动跳回主画面(画面11),如何实现?
(2)每当返回主画面都自动触发M100,如何实现?
我是新手上路,请指导下下!拜谢了!

网友A:
6070还差不多
第一个问题 可以用plc控制元件
第二个要看看资料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B:
问题1、既然是新手那就不跟你说宏指令了,看下图先设置触摸屏上参数,寄存器自己选择,在PLC写程序用你的X2触发11这个值到选择的寄存器
问题2、如图在你的主页上设置就好,当然选择你对应得地址即可

楼主:
非常感谢 三菱小初男 的指导!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