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。。。请教大师关于Q系列的远程IO的怎么设置

楼主(2016-11-18):
1.远程IO上的传输速率是怎么设置的?传输速率的传输参考的是什么!
2.站号是软件定义的连接总个数有关吗?
为什么站号设定中的 4 怎么全部都是关 应该是0100啊也就是关开关关啊???

网友A:
1,从站速度与主站相同,依据在保证通迅稳定时可往上调
2,站号代表能传送的数据多少
3,20+10+2=32 设定为32号站,,8421破不知道连加法也不知道???????????

网友B:
其实网络参数设置正确,模块设置正确蛮简单的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楼主:
我说为什么【4】为什么全部是关啊 32我看的懂的

网友C:
印刷错误,楼主明白就好。

网友D:
哪里找来的破说明书???

楼主:
哦哦 我知道了 三菱官网下载的就是这样的

网友E:
请问,这个远程io设置完之后,是cclink通讯?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,多谢

网友E:
远程io和cclink有什么区别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