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能用的都用上

楼主(2016-11-18):
PLC如果是交流220电源的,会有一个24V的直流电源,不晓得一般这个功率多大,
现在我有一个小小小机器,用一个CP1E-N14DT-A的PLC,打算不买整流电流,让经供给一个触摸屏威纶最便宜的那种,和一个编码器的电源,不晓得可行么,

网友A:
最好不要。
DC POWER 沒多少錢。

网友B:
PLC的输出电源,可以给触摸屏供电
至于编码器不能用PLC进行供电

QQ:1121930977

网友C:
不要这样做了,我之前做过,会供电不足的,造成动作异常。。。
一个电源也不贵,几十块钱而已。

网友D:
不要这样做

网友E:
用PLC带触摸屏,你的PLC绝对是小款,没多少点吧,PLC自己的24V电源,PLC手册上可以查到的,功率很小的,是用来带传感器类的小功率元器件的
这样最坏的结果是把你PLC电源板烧掉

网友F:
从来不用PLC的24V电源,都是用的开关电源的24V.

网友G:
plc的输出直流功率很小,单独另配开关电源吧

网友H:
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?没这样用过。一般加电源!!!

网友I:
最好另外配一个电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