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485通讯?

楼主(2016-11-18):
如何解决PLC与变频器RS485通讯断线问题
断线后是否可以立即停止变频器?

网友A:
断电了会停。。。通讯线断吗?好像不行吧?
QQ:532904130

楼主:
485通讯可以调整频率、正(反)启动、停止、监控等,这个确实好。但是通讯线断了呢?变频器就不受控制了。不要端子控制,PLC与变频器之间就用485通讯线,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停止变频器或者PLC得到一个变化

网友B:
可以,变频器中的通讯参数有的,超时会报警并停转
如下图,设置时间不为0时就能实现通讯中断停机

网友C:
有通讯超时继电器,看看通讯手册,啥都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