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讯问题求助,学生一枚

楼主(2016-11-18):
有几个工作站,每个工作有一个单独的plc,现在我单站的设计程序编好了。几个plc之间如何通讯,这段程序怎么写?就是一个工作站的物料到达指定位置,可是是通过一个传感器发出信号,通知另一个工作站的机械手来取
程序怎么写!求助各位师傅,学生不胜感激。也不是做的项目,而是学校试验台,我在学习。

网友A:
人機讀多站plc,再把要交換的資料透過人機交換最簡單

~~業餘打工仔~~

网友B:
其实三菱PLC间是可以走N:N通信,用485接口
找本FX通信手册看看全都清楚了.
自我解救

网友C:
使用中间继电器做IO交握,可PLC给手臂一个允许动作的IO信号,手臂动作完成在给PLC一个IO信号

网友D:
哪个学校的?学习设施不错吗

网友E:
我当年刚学时还是YL 315A! 现在都换了啊
信号少的话可以3楼

网友F:
什么学校,这么牛逼,
走485,N:N,以太网.CCLINK.

网友G:
简单点N:N网络吧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H:
全国技能大赛高职组,自动化生产线安装调试,亚龙YL-335B装备,我是08届当年是全国一等奖。
mythic

网友I:
如果没有数据交换,可以直接通过IO发起停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