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5U+40SSC简单运动模块

楼主(2016-11-18):
40SSC简单运动模块缓冲存储器[Cd.190]可编程控制器就绪信号G5950
[Cd.191]全部轴伺服ON信号G5951 在写梯形图上监控不到状态,
只能在监看1里能看到置位,程序能正常运行,
打400 821 3030 10几次他们多说新产品没做过不知道怎么弄。
已搞定原来是软件设置问题谢谢大家。

网友A:
软元件批量监控或简易定位模块调试界面看得到

网友B:
您好!我正在使用FX5U加40SSC。我QQ:958953540.可以交流下

网友B:
可以在简单运动模块里的监视看到状态

楼主:
已经搞定原来是软件设置的问题谢谢
现在项目我要控制14轴
就是5U-40ssc只能控制4轴
没有16轴模块
安川MP2300直线插补可以控制很多轴
三菱MS16轴模块走直线插补只能4轴

网友A:
三菱还有运动CPU

网友C:
三菱还有运动CPU,单个支持32轴的

网友D(2021-12-25):
楼主可以讲一下怎么设置的吗?

网友D:
我来补充一下吧,步骤如下
工具→选项→监视→通用项目→运行设置→监视缓冲存储器、链接存储器→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