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州
威纶通触摸屏报警条问题求助

楼主(2016-11-18):
我想在设备故障报警时报警条显示在主屏幕上,设备可能同时出现两个报警,可以在主画面不同位置显示两个报警条吗?按复位警报解除后,报警条自动消失。如何实现?请求大师指导,谢谢!

网友A:
滚动报警好像可以实现,用plc触发弹窗报警也可以实现

网友B:
直接窗口或间接窗口配合报警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