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讨论一下各种通讯协议

楼主(2016-11-19):
串口通讯、以太网通讯、RS485、RS232、MODBUS、MPI、PPI、PRIBUS、PRIFINET、TCP、UDP上述通讯协议那些是物理层,哪些是协议层、以及这些协议的定义和应用场合,他们之间是否有关联?

网友A:
自已先搜索一下

网友B:
232 285 422 一个口串口可以搞定,只是需要物理转换而已 这些都是物理层 MODBUS 这个是协议层了
西门子的不太了解 PRIBUS 好像也是协议层的 工作在串口的

QQ:84818626

网友C:
PROFINET 接口 用于开放式通信的函数块对集成以太网接口进行 TCP/IP 通信组态。 PROFIBUS接口通过服务器对DP从站的数据进行读写。MPI接口多点通信接口,通过该口可以连接到从站。PPI单点通信接口,多用于S7 200或HMI的232通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