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
三菱PLC梯形图转换PDF

楼主(2016-11-19):
请问如何把梯形图转换成PDF用什么软件

网友A:
引用楼主旺仔小子于2016-11-19 14:48发表的 三菱PLC梯形图转换PDF :
请问如何把梯形图转换成PDF用什么软件
安装一个PDF打印机,然后在编程软件中直接打印,打印对象为PDF打印机。
Good Luck~

网友B(2016-12-20):
直接打印就好了!

网友C:
都是高人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