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 3u PLC 跟仪表通讯可以用编程口吗

楼主(2016-11-19):
三菱FX 3u PLC 跟仪表通讯可以用编程口吗

网友A:
你得看仪表支持什么协议,有没有网络通讯功能,,仪表应该最多是MODBUS,编程口应该不行

楼主:
编程口 好像只可以 跟触摸屏 通讯 跟 电脑上下载程序 做不了 跟仪表吧 仪表都是MODBUS

网友B:
可以,没有MODBUS话,就用无协议通信

网友C:
可以,用自定义modbus

QQ:34699448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