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J65BT-68TD求教

楼主(2016-11-19):
如图1是cclink温度模块AJ65BT-68TD
图2是cclink网络参数
图3是温度模块部分程序(从程序看出温度模块远程寄存器为D10004-D10011,八通道)
可是这个远程寄存器D10004是怎么来的,是不是在cclink网络参数设置的?还是在AJ65BT-68TD有规定?还是其他方便有规定?求懂得大神指导一下,谢谢了!

网友A:
是在CCLINK参数里设置的,同时和站号也有关系。
如何设置,是在图片2中的远程寄存器(RWr),,里面吗,可是里面设置的是D10000,搞不懂,能详细一下吗,谢谢了

网友B:
这个温度模块是属于智能站了,远程寄存器的地址是根据站号和占用的站数排列的。

网友C:
看CCLINK 手册
好的谢谢了

网友D:
设置没有问题,应该可以的啊,你最好再下载下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