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link的I/O模块求教

楼主(2016-11-19):
如图1和2 是cclink模块,
两个型号相同,可是com端为啥子有的接P24,有点不接,这当中有没有什么机关,帮助看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COMB 是相通的,接+24v 下面一排COMB 相当24V供电,方便外接电磁阀等用两芯电缆。
了解了,非常感谢

网友B:
有的是共用的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C:
N24是用于检测元件是NPN输出,P24是检测元件为PNP输出的

网友D(2016-12-21):
就是这样,我也想问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