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20):
新人一个,现要写一个点胶程序,已示教好第一个产品的点胶轨迹后,在已知行数和列数、X间距和Y间距的情况下,如何计算料盘中其它产品的点胶路径,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,最好有个小实例,小弟不胜感激!

网友A:
XYZ 轴点胶   已知系统原点0,0,0, 第一个产品原点1,1,1, 则第二个产品原点1+x,1+y,1+z,知道一个产品的任意一点,知道一个产品的轨迹就是可以算出全盘的轨迹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neafar22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    如何才能实现蛇形轨迹呢?

网友A:
    直线,圆弧,椭圆,螺旋插补 ,一般PLC做不了   有专用的控制器

网友B:
    论坛里有例子,除法求行数 求余为列数 再乘以间距就是x y 坐标 除法公式可以得出无限阵列数 10000*10000个点阵没问题 用数学公式,很多工艺都要数学,数学是逻辑的基础,数学一定要厉害,再用c 语言表达数学公式
  • 下载积分:+1(neafar22) 真诚感谢!论坛里的例子 ..

楼主:
   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回答,我想要实现的是当点完第一行后,第二行从最后一个往前点,尽量减少空行距离,类似于S型的运行轨迹?

网友B:
    自己用excel 画个点阵图求个数学公式
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
   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
   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

网友C:
    矩阵 矩阵   至于正走 反走  是你的程序问题    你要的功能是   1头到尾   然后 2尾到头  再3头到尾  这样连起来  点胶系统用的多 换行走的长了 会出问题  一个是效率  一个是拉丝
  • 下载积分:+1(neafar22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    自己想吧,想出来是自己的,以后什么机台都没问题,管他多少点阵没问题。千万别用变址,看过好多用变址的,那程序要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自己想吧,想出来是自己的,以后什么机台都没问题,管他多少点阵没问题。千万别用变址,看过好多用变址的,那程序要命。

网友D:
    用X、Y轴做一移动平台,在平台上做S型路线冲孔,根据规律可得到列位置公式:(E-1)/d的商+1= 目标列位置(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位置公式:(md-E)[1-2×(m/2的余数)]+d=目标行位置 (目标列位置为奇数列时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(md-E)[1-2×(m/2的余数)]+1=目标行位置 (目标列位置为偶数列时)
    m表示目标的列位置,例如第23个孔位于整张纸上的第几列;E表示目标孔,即第几个孔;d表示总行数,可根据纸张长宽以及孔的长宽,两者相除的商,即为可冲切的总行数(还需算上孔和孔之间的间隙),这样输入目标孔E,即可知道孔在纸张平台上的X\Y轴位置。
    说的是这个么?
  • 下载积分:+1(neafar22) 真诚感谢!
  •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用X、Y轴做一移动平台,在平台上做S型路线冲孔,根据规律可得到列位置公式:(E-1)/d的商+1= 目标列位置(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位置公式:(md-E)[1-2×(m/2的余数)]+d=目标行位置 (目标列位置为奇数列时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(md-E)[1-2×(m/2的余数)]+1=目标行位置 (目标列位置为偶数列时)
    m表示目标的列位置,例如第23个孔位于整张纸上的第几列;E表示目标孔,即第几个孔;d表示总行数,可根据纸张长宽以及孔的长宽,两者相除的商,即为可冲切的总行数(还需算上孔和孔之间的间隙),这样输入目标孔E,即可知道孔在纸张平台上的X\Y轴位置。
    说的是这个么?

    对,就是这样子的,但我算出来好像不对啊,不知是不是哪一步错了

网友B:
教人不要太直接了,会害了他的,要培养独立的能力,以后都有一种方法可寻,现在是培养这种能力最好的时候。以后还有很多困难的。培养悟性,终身有用,不管什么事都游刃有余。

楼主:
我已经找到思路了,谢谢各位的帮忙,工控人家园各位群友真的太棒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教人不要太直接了,会害了他的,要培养独立的能力,以后都有一种方法可寻,现在是培养这种能力最好的时候。以后还有很多困难的。培养悟性,终身有用,不管什么事都游刃有余。

一个计算公式而已,程序还是得他自己编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D:
从上往下,从左往右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E:
要知道是不是正交把,,其他情况无数,,都想用PLC做那也是蛮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