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据寄存器提取最小值

楼主(2016-11-20):
松下FP0R的PLC,用一个数据寄存器检测一个变量,数据会不停的变化,怎样提取最小值呢?
我知道松下的MIN指令,但是现在的应用是在一个数据寄存器,而不是一批,所以这个指令用不了!

网友A:
不见得一定要用方便指令,可以用简单指令不断比较得到最小值
下载积分:+1(lifeison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比较,再传送,,,比如,D0 是实时值,开始检测时把D0传到D10, 然后D0跟D10比较,小了,再传到D10中,每个扫锚周期都比较传送,最后D10就是最小值。
下载积分:+2(lifeison) 多谢指教!

网友C:
是这样的

网友D:
LDP M1------------DMOV K9999999 D10
ld< D0 D10----------- DMOV D0 D10
M1作为你启动数据比较的条件,D0作为变量 D10的值你随便设置,只要比变量的最大值大就行
下载积分:+2(lifeison) 真诚感谢!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