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
威纶通触摸屏同时让几个位状态切换开关置零

楼主(2016-11-20):
假如在手动画面中用位状态切换开关(开关类型:切换开关)TS-0;TS-1;TS-2 分别讲M100;M200;M300置位(1);我想在该画面中增加一个按钮,触发这个按钮的时候,M100,M200,M300同时置零。如何实现呢?请师兄们指导一下!谢谢!

网友A:
跟你个最简单的
威纶通解密bin提取,步科解密,欧姆龙解密,繁易/禾川/伟创解密,显控解密,DOP-107/110终止传输bin提取程序;MCGS解锁

微信 / 电话 15059791632 网站案例 http://www.plcjiemiwang.com/html/cases/

楼主:
感谢1123724012,你给的例子是后面三个按钮重叠在一起的,有没有更加合理的办法呢? 假如只允许使用一个按钮,宏指令可以实现吗?

网友B:
可以在PLC里复位,如在屏中按钮M400为1时PLC复位M100、M200、M300就是。

网友C:
宏指令当然也是可以的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知道!宏指令没玩过,请前辈们试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