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1-20):
第一次帮别人编写永宏B1Z-20MR程序,PLC执行运行报错"Ladder Checksum 错误".
1.程序不复杂,控制几个电磁阀循环动作。程序已编写好,电路也弄好,PLC是别人自己的旧机(初次上电PLC,检测过电源正常,但故障灯闪烁,Y0和Y1常亮)。具体操作步骤如下:
2.自己编写的程序,语法检查正常(如图)。

3.联机状态正常(TX0和RX0灯闪烁,软件左下角联机状态显示正常)。
4.选择菜单栏“PLC--快捷操作”,选择“停止运转”后,再次选择“初始全部资料”后确定PLC初始化完成。

5.PLC 断电,再上电后,还是出现相同情况,好像初始化不了PLC一样(故障灯闪烁,Y0和Y1常亮)。

6.重新初始化PLC,这次暂时不断电PLC。PLC运行灯间隔2秒左右闪烁(故障灯灭灯,Y0和Y1灭灯)。
7.打开菜单栏”另存专案“,选择”存储至PLC“。联机,确定,资料传送完成后,提示”PLC状态“提示框,再次确定。联机正常(TX0和RX0灯闪烁,软件左下角联机状态显示正常)。
8.选择菜单栏"PLC--执行”,选择“是”之后出现通讯指令提示“Ladder Checksum 错误"。
选择”确定“后提示”CPU状态指示:CheckSum 发生异常,需重新RUN或重新将项目存入PLC“,选择“确定”后,PLC已报故障,与之前的一样现象,断电再上电PLC还是存在相同情况。
9,重新打开软件,联机可以将我自己编写的程序从PLC里读取上了,这说明已经将新的程序写入PLC里,为何还会报错?PLC初始化不了,恢复不了出厂设置?这种PLC只能使用一次性?

各位前辈们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?请不吝指点,谢谢!

补充:大家所认为的是程序错误?那么为什么清除PLC初始化PLC后,重新上电还是出现PLC之前的故障?另外重新编写一段启动和停止的自保程序下载后也是同样现象呢?
补充1:初始化PLC和清空程序,再上电PLC也还是报错。编辑一段简单的启停电路程序或空程序也是那样子的。没办法我只有换品牌PLC了!
谢谢大伙围观指教!我只是将个人目前遇到的这样现象和处理步骤分享给大家,大家以后在用或者想用永宏的PLC要多多注意了,个人还不太习惯使用这个品牌的。
旨在不耻下问中.........

网友A:
程序错误.
编辑一段简单的启停电路程序或空程序也是那样子的。没办法我只有换品牌PLC了!

网友B:
BIZ便宜不了多少,用MA或者MC的吧。估计是使用了BIZ不支持的指令或者暂存器。
编辑一段简单的启停电路程序或空程序也是那样子的。没办法我只有换品牌PLC了!

网友C:
你清除程序空机运转看看。 如果正常那一定是程序有问题。
我前面主题里处理步骤第四步第五步有弄过,还是没解决。编辑一段简单的启停电路程序或空程序也是那样子的。没办法我只有换品牌PLC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