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富
用国产PLC GX1s-20MR 控制步进电机

楼主(2016-11-21):
我现在要用GX1s-20MR型号的PLC控制步进电机,要用电位器连接PLC的模拟量输入控制步进电机的速度,转的圈数。这款PLC怎么连接电脑。怎么把Y0,Y1的继电器输出改成晶体管输出,我是新手,公司要用,望各位老师指点。

网友A:
继电器输出改成晶体管输出? 好像不可以吧

网友B:
换个PLC吧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C:
GX1s-20MR 可以独立控制步进电机。有编程软件在官网下。。PLC只是用于控制指令数据交换

网友D:
牛B,都可以把继电器改成晶体管了还是新手

网友E:
这个程序直接百度下就有了,非常简单的

网友F:
牛 想把继电器输出的改成晶体管输出的,你还是换个MT的PLC吧,改不了的。

网友G:
三菱正版的FX1S用继电器去掉,加电阻是可以的,国产的山寨版不清楚,忘了加多大的了,可以网上找下,当时也是网上找的

网友H:
换用MT的吧。

网友I:
拆去继电器,串接2k2以上电阻分压(具体阻值与步进驱动器有关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