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内置伺服定位问题

楼主(2016-11-21):
有个三菱的老伺服,是属于内置定位驱动器,现在我要使用定长输送后再裁切,
我想知道我怎么才能将原来的定位距离清零呢?
现在除了原点回归能清零外还有其他办法吗???
急急急,谢谢
QQ 20471661

网友A:
什么型号的?

楼主:
MR-H-ACN(内置定位)很老了
QQ 20471661

楼主:
没高手指点指点吗
QQ 20471661

网友B:
确实太老了,手册都找不到了,记得前几年也接触过。手册从上海的甘工那里得到的,不知现在是否还能找到手册。

网友C:
那要有手册的,设置应该很简单

网友D:
MR-H-ACN 英文手册
sh3198b(MR-H ACN).zip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MR-H-ACN 英文手册
[attachment=158447]
好赞

楼主:
手册有了,还是找不到清除定长的方法
QQ 2047166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