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纶屏与三菱PLC的485通讯

楼主(2016-11-21):
维纶屏的com2口与三菱485BD模块的485通讯,四线连接,PLC模块的指示灯有在闪,但是屏显示通讯不上,求助!!

网友A:
屏幕通讯设置参数没问题?波特率 奇偶校验 等

网友B:
采用二线连接比较容易通讯.我多次用四线不成功,用二线按照文档设置就可以.

楼主:
现在好了,三菱PLC通讯参数设置有个和校验打勾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