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安
MT Developer(英文)这款软件能用在MR-J4系列伺服上

楼主(2016-11-21):
MT Developer(英文)这款软件能用在MR-J4系列伺服上?

网友A:
三菱官网中文的不好用???????????????/
lishunlong86

网友B:
确认软件是MT Developer还是MT Developer2,MT Developer2肯定是可以用;MT Developer分两个,一个是A motion的SW3RNC-GSVE,这个是不可以用J4的;一个是Q motion的SW6RNC-GSVE,这个需要把J4的运行模式改成J3兼容模式才可以用